G40-70M屏暗板号NM-A273

楼主(2017-10-08):
G40-70M屏暗,拆机测了下,主板应该没问题,换张烂屏上去(灯是好的那种),灯能亮,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测屏板发现升压电容短路,F202断路,拆了C243后阻值恢复正常,换掉后正常亮机

网友:
你怎么不配上图    给新手很管用的

网友:
电容短路 保险断路  暗屏还是相对好修点

网友:
暗屏还是相对好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