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维修4738ZG掉电

楼主(2017-10-08):
ACER 4738ZG    开机显示3秒掉电,,反复开机都 一样,,,于是拆机,,,看到散热片显卡的位的胶垫被取了,,也没有上铜片,,以为捡到便宜了,,,

于是上胶垫 ,,开机启动系统,,,不掉电了,,,装 机测试    ,,,第一次开机还是到WINDOWS 时,掉电,,和之前有点不一样了,,,

再开机进系统OK    ,关机再开,,,刚过自检就掉电,,,反复,掉电,,不定时,,有时能进系统,不掉电,,,

根据经验。加焊   AMD 显卡。。。OK      反复测试一天,,没问题

收工

网友A:
貌似这种通病是大电容吧,你这个例外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显卡预热了 所以好了一下 我会先加热下显卡确认下 在上BGA

网友:
散热不及时  显卡虚焊了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种通病是大电容吧,你这个例外了

不是所有机器所有故障  都有什么大电容的  具体还需要分析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也会引起掉电  显卡问题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