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AD不触发 改3VSB

楼主(2017-10-08):
一块acer的h61主板  不触发  拿到手的时候店里伙计修过  他说没有3.3v待机  换了1117之后只有1.25v  让我修一下  问题很简单  他只是没有安装adj电阻  直接按原主板芯片位置装了上去  这样肯定输出不过3.3啊   电阻R1 60  R2 100

网友A:
6666,确实是有这个问题,这个好像还有一个计算公式,不过老司机,为什么原板的装上就有呢,是不是元件不一样啊

网友:
ADJ电阻多大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确实是有这个问题,这个好像还有一个计算公式,不过老司机,为什么原板的装上就有呢,是不是元件不一 ...

原板的是RT9183,可能内部调节,LZ换了1117,就要加adj电阻了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阿

网友B:
原来的应该是个固定输出3.3V的1117,你装个普通的ADJ可调版本,那肯定得需要电阻,楼主你那伙计理论还要多加强。

网友:
ADJ电阻阻值是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应该是个固定输出3.3V的1117,你装个普通的ADJ可调版本,那肯定得需要电阻,楼主你那伙计理论还要多 ...

学习了,原来1117也不是全是一样的,有可调的和固定,我一直以为都是一样的,想调再加电阻。

网友:
ADJ电阻阻值是多大?

ADJ电阻阻值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1117也不是全是一样的,有可调的和固定,我一直以为都是一样的,想调再加电阻。

肯定的,三端稳压器有固定输出,也有可调整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理论知识真棒 ,是迅维出来的吗

网友:
理论很牛逼。。。。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