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2h 卡XP滚动条

楼主(2017-10-08):
sony CR322H来的时候是不亮跳变电流1.2 不过内存,感觉是内存,所以让客户留机!拆看一看

擦了也不管用,镀锡也不管用,就换了一条。亮机后告知客户晚上可取,客户说顺便做个系统吧。
客户原机装的就是XP 结果我再装XP 还原和解压安装都正常,就是一进系统就卡滚动条。斤安全模式能进。怀疑驱动问题,解压的时候跳过驱动安装,还是一样卡!
换个版本涛声依旧。上论坛一搜还真有个一样的毛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375-1-1.html

这个兄弟得出的结论是光驱不行,那好办啊,安全模式进去通道关了,重启……真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为什么那,所有功能都正常啊。尤其这个兄弟 他做win7也正常!

大家下次遇到可以直接安全模式进去屏蔽通道!也算个经验吧 就是不知道原因是啥!

网友:
老机器很多有这种问题 ACER 联想F31 遇见过 都这样干,,

网友:
老机器没啥理论可能解释的,能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解释了。下次遇上了也多了一种思维吧

网友:
这个还用查吗     我一般修都是裸板修    把所有外设拔掉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很多老机器这样

网友:
不按不驱好像可以,老机子有遇到过

网友:
拔掉光驱系统 系统好了把光驱装上 改一下通道  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老机器

网友:
装wn7就可以,XP却不行?这么邪乎的,没理由啊

网友:
这样的老机器现在也遇不到几个了,能遇到算捡钱了

网友:
好想是有这样的情况  确实遇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恩  学习了           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的多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我都是,如果XP装不上就装一次WIN7   WIN7装不上就装一次XP  。、

网友A:
还是系统问题  你用安装版的xp就不出这个卡log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系统问题  你用安装版的xp就不出这个卡logo的问题

就不用禁用光驱了么?可惜本取走了要不 就试一下了!

网友:
卡LOGO的话查查  外接设备 看看   有时候  会有这种   情况

网友:
以前碰到都是用绝缘胶吧借口堵上完事

网友:
内存坏了吧

网友:
其实问题不难,装安装版本的XP就可以了,不要GHOST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能装GHOST的版本,要一步一步装的才可以

网友:
不错学习了 菜鸟学习中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遇见疑难杂症,通常会裸板测试,解决啦就是很厉害的

网友:
慢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在好几个型号会出现

网友:
老机子有遇到过 .安装版本的XP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把光驱借口贴起来~!我都是把光驱借口贴起来~!我都是把光驱借口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