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10MT 增霸卡 BIOS

楼主(2017-10-08):
DELL 7010MT 带增霸卡功能的BIOS!一个4M 一个8M!

7010MT 增霸卡 BIOS.rar

网友:
弱弱的问下   增霸卡是什么

网友(2018-01-12):
下了玩玩看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9-09):
今天遇到一个。不过是4M的坏。谢谢啦

网友(2019-06-17):
楼主问一下只要是7010MT就能用吗?

网友:
另外问下这个是原厂还是备份的?下了一个开机显示好慢

网友(2020-03-30):
下了玩玩看

网友(2020-08-15):
刷完后第一次开机或者BIOS下,主机服务编号是不是空的?是不是需要重新写主机号?

网友(2020-11-08):
这bios 有管理密码。。。进去了不能改设置。。另外开机会出现  增霸卡 的安装程序。半分钟的选择时间。。无法取消。。用不上这功能的不要下载。。。

网友(2022-08-29):
不错哦。
谢谢分享
希望楼主把增霸卡的密码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