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p33g 板号DAOROAMB6D3桥代换

楼主(2017-10-08):
     dell p33g 笔记本,板号DAOROAMB6D3,FCH是218-0755097,用218-0844014完美代换亮机。

网友A:
这你都敢代换     我一般都是看型号差不多代换试试

网友B:
型号差得好多 代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差得好多 代换成功……

机子7声报警,显卡取了,还是一样,想换个FCH,没一样的,就找到这个,换上还是7声报警,最后换CPU亮了,才确定这两个桥可以代换,做个记录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都敢代换     我一般都是看型号差不多代换试试

小弟修的,都没打算修好,抱着试试的心态。: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