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不触发一例维修

楼主(2017-10-08):
HPCQ42 不触发,待机电压只有0.01,不触发的机器主要与ec,南桥,bios,开关键有关系,经测量待机有3,5v电压,说明待机芯片正常,先刷个bios再说,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通通刷一遍,裸机测试正常点亮,bios参与触发的机器bios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老机器了 修的不太多了

网友:
bios坏 很正常       基本每天都能修到bios坏的

网友:
应该是EC旁边的bios坏导致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