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蜂鸟S7-391无法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08):
待机无3v 5v电压,从迅维上下了一个TPS51275 pdf,检查待机芯片TPS51275 外围电路,发现17脚外接电阻pr4106损坏达到了9k多(其电阻和9脚外接阻值pr4108应该是一样同样是自举生压,对比一下在2.1Ω,说明pr4106损坏),接着测量外围,其中Q1902短路损坏(型号x1从其他宏基坏板上可以获得),更换这两个后开机正常。烤机两天都正常!修复完毕,里面提供图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Q1902 是什么作用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902 是什么作用啊。。     大哥

没有图纸 我跟了一下电路,由三极管组成的保护电路,估计是电压保护用的。

网友B:
感谢分享!!!!!!!!!!!!!!!!!!!!!!!!!!!!!!!!!!!!!

zhu56884913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个蜂鸟的电池是不是很容易坏  我遇到过两个机子了,都是电池问题,你遇到过没

这个机器电池不容易坏!我修过好几十台这款的机器,你要把后盖螺丝都装上去电池就可以充电了!没装后盖螺丝电池不充电。

网友:
高手来,没有图纸就知道q1902的作用啊.能说说工作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66……………………………………………………………………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E:
怎么不截取一些Q1920那块图纸出来让大家瞧一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截取一些Q1920那块图纸出来让大家瞧一瞧

Q1902部分没有图纸,我是用万用表一路一路检测的。

网友(2019-11-19):
赞,我也有同样的毛病

网友:
估计是电压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