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的深浅待机是指的什么?

楼主(2017-10-08):
如题:在看厂家命名的时候,看到。

然后,苹果电脑的深浅待机是指的什么?请教下。

网友:
应该理解为,《深》超级省电 《浅》省电。。。多几个待机电压和少几个待机电压事,,个人理解。。

网友A:
苹果启用的深度睡眠,这个你看饼哥的发的相关资料就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启用的深度睡眠,这个你看饼哥的发的相关资料就能明白。

有空看下这个帖子呗。
关于保护隔离   短路的疑惑我想请教下,求解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9293-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