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死机

楼主(2017-10-08):
               0.75VS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A:
楼主,这帖也太简陋了啊,死机原因确实很多,楼主怎么发现的啊?

网友B:
楼主简短干脆,但是关键是哪里的啊

网友C:
能不能不要这么简单粗暴,过程呢,我们要看的是过程

网友D:
电容短路还能死机,不显示了吧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帖也太简陋了啊,死机原因确实很多,楼主怎么发现的啊?

开始也没头绪  温度不高  该换的都换了 无意间发现pu503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简短干脆,但是关键是哪里的啊

内存vt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短路还能死机,不显示了吧都

这个我也不清楚,短路了但确实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不要这么简单粗暴,过程呢,我们要看的是过程

过程很曲折 不过前面做的都是无用功  结果是无意间发现pu503烫手

网友:
内存条的 0.75V 短路还能开机啊。。 厉害 ,哈

网友:
                          真的是精炼。

网友:
有的时候是这样。这样的问题。本来就很难找。无意间发现算是运气好的

网友:
0.75你怎么确定啊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E:
短路造成死机 ?短路应该是不亮吧  发维修经验帖子 最好是写的清楚点

网友:
这个帖子真的好简单呐。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造成死机 ?短路应该是不亮吧  发维修经验帖子 最好是写的清楚点

真的是短路 但是能开机。。。。开一下没多久就死机

网友:
楼主简短干脆

网友:
楼主帖子能不能配个图之类的???电容位置之类

网友:
G450这款我碰到的都是USB口坏的多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点吧,具体的什么情况我想了解下

网友:
这个故障点的判断真的是不好找,我也想知道是如何找到的,仅仅是感觉烫手么,好多大电流的电路电感正常工作状态都是非常烫手的

网友:
可能性是有的,我修过一台V470,上管底部发黑的,能亮机,一会就掉电 。而且上管稍微有点烫手。也是无意中手正好放那,才感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