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00U不显示

楼主(2017-10-08):
笔记本客户刚买两个月在老家买的 然后现在急用  通电就不显示 接电源表上电0.03灯亮 想着不会是内置电池的问题吧  拔掉内置开机还是一样
没有头绪了......   后来用手摸摸板子 然后把CPU上面的绝缘贴撕掉  在开机  亮机了  .............

网友:
这种问题 往往拆开就好 都会在回来的

网友:
你最好就是放在BGA上面考一下            在装起来

网友:
然后把CPU上面的绝缘贴撕掉  在开机  亮机了  ……这种板子最好是是多试试

网友:
最好上个图        不然都不知道真假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很好 分析的很有道理很透彻 amd的机器不好搞  值得加分

网友:
估计还是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