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分享资料 TCL L32F19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

楼主(2017-10-08):
这是之前发帖文字内容
L32F19 型号
主板型号:40-MS91CN-MAE2XG
机芯:MST6M19GL-LF
待机IC  WT6702F

故障 不开机,客户说昨天还好好的突然就自动关机开不起来了。
拆机发现几个16V  1000UF 电容怀孕了,以为换了就好   换了以后测量 12V  5V 3.3V 高压板24V都正常,指示灯不亮
连接809F  ISP刷机找不到机器,无法联机。
测量主板3.0   2.6(实际2.49V)应该都正常,没有复位  换了三极管还是没有复位,强行拉高复位依旧不开机。主芯片没有温度,看论坛有人说待机IC  WT6702F 16脚是短路保护  低电平是保护,这个是0V 翘起来这个脚依旧是0.现在没有思路了。而且主板有3个24C的程序芯片不知道哪个是待机程序的IC。有修过这款的帮忙分析下

更新:最后无奈淘宝买了个程序刷上去还是一样的结果。准备不修了(报价150此主板淘宝最低价120还不包邮)。
今天手里活干完了又研究下,测量发现L807电压0.7V左右跳动,查图纸(这个图纸大部分能对上)图中显示电压应为1.26,为了避免走弯路直接可调飞线1.2V图像出来了。

而且1.2V电流0.3A稳定  说明不是短路拉低,然后测量芯片发现1脚VIN只有3.5V,图纸显示直接连5VSTB,再次确认5V正常,找不到图中的0欧姆电阻直接飞线过去,测量电压1.34开机显示了,测试几个小时都正常(指示灯依旧没有量  但是显示 声音和按键正常  无视了)
最后分享一下买来的资料和下载的图纸。祝大家天天赚大钱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有图这种也好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这种也好修,呵呵

之前没有接触过 只知道5V 12V 24V 3.3V 都有了不开机刷个程序基本都能好,这个比较蛋疼

网友B:
0欧那个电阻就在屏线旁边那个胶下面

网友:
楼主真是脑洞大开了,有些时候没有头绪缓缓后再修又有不一样的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欧那个电阻就在屏线旁边那个胶下面

0欧姆当时瞄了几眼没找到。直接导线还来的快

网友:
楼主技术好棒,有时间向你请教,学习了

网友C:
也和我一样 开始修液晶电视了 ,现在生意难做什么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和我一样 开始修液晶电视了 ,现在生意难做什么都修。

修电视利润还是很好的  而且只要不进水基本都是电源或者程序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电视利润还是很好的  而且只要不进水基本都是电源或者程序坏

恩 你液晶电视去的 程序存的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你液晶电视去的 程序存的多不

不多,我买的程序试完没问题就分享了,下载的就备份保存,修了几十台 只有2个是程序导致的,基本都是电源   和 背光线路 或者灯条问题多一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备用,收藏了

网友:
谢谢分享,顶起来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某个电阻虚焊了

网友(2018-02-26):
曾经修过1.26V不正常,某块胶下面电阻变值所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是一条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老司机 嘿嘿~~~ 有图有真相· ·以后就晓得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TCL L32F19 40-MS91CN-MAE2XG MST6M19GL-LF WT6702F液晶電視燈不亮

网友(2020-11-10):
今天也修了一台32f19的机子,16伏1000uf的电容,鼓包了,换掉以后还是不开机,发现,L807没有电压,两端都没有,也是照楼主的方法飞线解决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