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2369V

楼主(2017-10-08):
AOC显示器2369V反复重启,电压正常,

网友:
刷BIOS先,一般供电正常,先从软件入手,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检查按键先,重启的时候,电压正常?

网友:
先检查一下按键是不是正常,再刷写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一盘拨掉开键先,不行就程序。

网友:
电压正常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