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hwe9190f显示器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7-10-08):
不通电 拆开测量无短路 大电容有电  无输出  看这个电源IC有点眼熟  直接换上通电了 白屏  换上屏线OK

网友:
又是258引起的,这是送钱的啊,老司机还是很溜的,不错

网友:
吧无输出的 检测过程 描述下啊
就几张图片 看不出什么啊

网友:
又是258最容易损坏了,我都备货十几个

网友(2018-02-28):
258  还经常坏啊,,多备点或呵呵

网友:
我备的258有一部分不能用,换另一商家进的,还是这样,有的上机行,有的不稳定。

网友:
这是送钱的啊,老司机还是很溜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