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达HK6隔离保护的问题,求大侠解答

楼主(2017-10-08):
接的一台广达代工索尼的机器 ,版号HK6M,图纸奉上,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SONY 广达HK6

网友A:
索尼经典锁相环电路,不过保护隔离只要将CMOS电池放电即可!
月饼详细讲解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4207-1-1.html

yjp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经典锁相环电路,不过保护隔离只要将CMOS电池放电即可!
月饼详细讲解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www ...

好我看看 ,coms电池放过电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经典锁相环电路,不过保护隔离只要将CMOS电池放电即可!
月饼详细讲解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www ...

非常感谢你,

网友B:
这个是个死循环。。你没有解除 保护,一直锁死的。。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死循环。。你没有解除 保护,一直锁死的。。

确实 我测量PU114的2脚有6V  肯定是高了 超过2.4v了,拆了PD20后正常,,但是-UL_IN还是为低,再拆了PU110 ,-UL_IN才为正常的3.3V

网友C:
拆了PU110后 -UL_IN为正常的3.3  ,大家说这个PU110能不能不装了,就这样用,就是少了一路保护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PU110后 -UL_IN为正常的3.3  ,大家说这个PU110能不能不装了,就这样用,就是少了一路保护

, 有兴趣你再慢慢检测到时是什么东西导致的,没兴趣 点亮主板 装给客户算了, 这个年头维修都是快餐文化,速战速决 赚钱重要。。

yj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有兴趣你再慢慢检测到时是什么东西导致的,没兴趣 点亮主板 装给客户算了, 这个年头维修都是快餐文化 ...

你的意思是不装也可以,那我就偷一下懒,不装客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装也可以,那我就偷一下懒,不装客

建议,客户不急用的话,慢慢找下故障原理 提高技术,客户 吹来吹去就算了,自己装机 结账送客 拉倒。。毕竟赚钱重要。。一天到晚事情太多

网友:
那个 是过压保护, 你看下是不是PD20 分压电阻 坏了,还是电压高了。。

网友:
索尼经典锁相环电路   听说过。还是不会修。

网友:
这款机子以前也搞过,搞来搞去也没查到问题,东西都换了一大堆,还一次更搞笑,修了半天没修好,打算不修了装起来时又好了,都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测了两天没问题给客户了

网友:
连接有东东。俺去好好学学。呵呵。

网友:
根据电路分析,VAOFF为低肯定不正常,还有就是UL_IN为高正常,3.3来回跳不正常,查相关电路,放电只是为了排除了短路后才可以解除锁死的电路。短路没排除之前你放下电肯定是无法修复故障的。

网友:
这个鬼是索尼的经典啊

网友:
看电路是索尼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经典锁相环电路,不过保护隔离只要将CMOS电池放电即可!
月饼详细讲解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www ...

呵呵经典 呵呵呵  多看看视频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