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档62的维修

楼主(2017-10-08):
故障如题触发档62或者直接档10,不自动重启!

由IO边上的一个189排阻引起的!换掉即可!

补充内容 (2017-10-12 11:48):
说错了应该是681排阻!  这个排阻给O_24M#_48M信号提供的一个3.3V上拉电压只有1.5V!

网友:
看来华硕 的 电阻  还是个 大难题, 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过来看看,楼主辛苦了,初学··只能一点一点去学校

网友:
触发档62或档10,IO边上的一个189排阻引起

网友:
能说说影响了IO的什么功能。哪条腿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发这样的贴,最好上个图。不然很难被人取信。

网友:
189牌组是不是跟822差不多问题?

网友:
189排阻也爱坏?不常见,822排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A:
189 排阻?    不会是看错了吧    681   倒有可能吧

网友:
我这也有块华硕B75-A 偶尔能点亮  不稳定  io旁边的681排阻 两边都没有电压  什么情况

网友(2017-12-19):
我没有681排阻,直接装了个471,一点就亮机了。

网友:
O_24M#_48M这个信号一直没有测过,看起来华硕681排阻也会坏

网友:
62 个人认为是集显这一块出问题了, IO 旁边的排阻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9 排阻?    不会是看错了吧    681   倒有可能吧

对  是681  是IO的那个O_24M#_48M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你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新技术

网友:
楼主怎么测得这个电阻坏的?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谢谢大神帖子!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