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三星笔记本亮度调节软件

楼主(2017-10-08):
            三星笔记本装系统后无法调节亮度  需安装三星官方的相关软件才可以  由于软件太大有124M无法上传 给大家一个网址去下载  http://www.samsung.com/cn/support/model/NP8500GM-X03CN#downloads  1.在此网址里面找到软件升级管家
2 安装软件升级管家
3.打开软件升级管家
4.升级管家会自动识别你的机型号下载EASY-SETTING 安装就可以了

        要是安装好了有亮度条但是不能调节亮度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匹配需在软件管家里面升级显卡驱动才可以用

网友:
百度有下个,好多三星上网本用得到。。。。。。。。。。

网友:
我也收藏了,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感谢分享 收藏了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遇到试一下。

网友:
三星装系统好麻烦

网友:
好经验,下次我也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到三星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就好了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本有机会试一下,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收藏了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

网友:
第三方屏幕调节软件其实有很多的  只要搜系统 就会相应的软件的

网友:
这个 网上 多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之前碰到过,和联想越来越像了。需要电源管理驱动,不然有些机器无线不能用

网友:
之前碰到过,和联想越来越像了。需要电源管理驱动,不然有些机器无线不能

网友:
级管家会自动识别你的机型号下载EASY-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