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不可以显示,独显可以显示

楼主(2017-10-08):
台式机AMD主板  CPU有集显的   主板供电正常,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A:
刚才按错键盘 发出去了 你没看见下面 还有一份帖子,  骗分 至于吗?我这里 有6000多分,金币也是几千份。基本用不完

网友:
还有可能 是集显功能坏了。。VGA 就那 R G B 和 杭长  5个脚,,你检测下, 还有主板BIOS坏也有可能。。

网友:
是的同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 你看你的CPU带不带集显, AMD 有的CPU 没集显功能的

你没看内容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CPU有集显,不要在这里骗分好不好?are  you  OK?

H55
骗分,至于吗? 我 几千分,用都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按错键盘 发出去了 你没看见下面 还有一份帖子,  骗分 至于吗?我这里 有6000多分,金币也是几 ...

低调低调.....呵呵呵,不过楼主可以测量一下agb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内容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CPU有集显,不要在这里骗分好不好?are  you  OK?

cpu有集显,也不代表集显不会坏!!!

网友C:
你有没有换过CPU测试呢    CPU内部的集显模块坏了 也会不显示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会不会VGA后后面的转换芯片坏?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昂达主板。我有好的主板。换件。后来是集成显卡供电芯片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如果是FM1这样的APU,CPU集成核显的,那么测测VGA接口的RGB三元色对地阻值和行长信号对地阻值以及电压。VGA接口是挂在桥上的,因此你也得测量CPU到桥的DP0接口总线是否正常,数字显示接口是直接和CPU相连,因此如果板子有DVI这样的数字接口,可以试下看看是否正常,以此来确定到底是CPU问题,还是桥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FM1这样的APU,CPU集成核显的,那么测测VGA接口的RGB三元色对地阻值和行长信号对地阻值以及电压。VGA ...

RGB三元色对地阻值多少算正常? 我打的是8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换过CPU测试呢    CPU内部的集显模块坏了 也会不显示

换过了打了1 2  3阻值是80欧  13  14脚是2.2千欧0.8V请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GB三元色对地阻值多少算正常? 我打的是80欧

这个不同板子有不同的阻值,一般80欧姆可以看作正常。

网友E:
有些机器是要切换的 或者自动切换的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同板子有不同的阻值,一般80欧姆可以看作正常。

换过了打了1 2  3阻值是80欧  13  14脚是2.2千欧0.8V请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机器是要切换的 或者自动切换的也有

怎么切换?我刷了BIOS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打了1 2  3阻值是80欧  13  14脚是2.2千欧0.8V请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行场信号不正常。

网友:
R,G,B,VS,HS,GND上次我是这样接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VGA旁边的一个6脚管坏了

网友:
  1 2  3  12   13这五角比较重要

网友:
一般打一下rgb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的主板就可以屏蔽集显,所以我估计BIOS损坏也有可能造成集显不能使用

网友F:
我的电脑链接的led显示器,为什么只能显示led啊,屏幕没有东西而且插显卡插槽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脑链接的led显示器,为什么只能显示led啊,屏幕没有东西而且插显卡插槽都不显示

这位兄台有什么事慢慢道来,说得都口齿不清了

网友:
所以维修就是个深水塘啊,没有绝对的答案的。都得靠自己慢慢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