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2007WFPb 无电压求助

楼主(2017-10-08):
戴尔2007WFPb 电源板有19V电压,到了这个小板上就没有其他电压了, 上面有两个TL1451A的16脚芯片,是控制这四个J598管子的,难道是这个两个TL1451A坏了吗,还是周围电路的问题呢,有遇到过的不,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没理解意思,看谁控制的

网友:
你量管子控制脚跑线看是倒那个芯片就可以知道是那个芯片在控制了撒

网友:
tl1451下个pdf查工作条件,条件都不查,靠经验修,会很吃力的。

网友:
这破板,一坏就短路,一短路主芯片就坏。

网友:
你这问题不一定哦,不好分辨谁控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