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28 微短路 电流0.176安

楼主(2017-10-08):
求助三星R428 微短路    电流0.176安      是不是主板内层有断线。

Samsung Np-R428 DDR3 laptop.pdf

附上图纸。

网友:
是234脚无电,不是1  4脚  。补充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一大堆,,,就是硬盘下面的电容问题

网友:
你吧硬盘下面的贴纸撕开会发现有电容发黑的去除就好了

网友A:
不是南桥短路,这个板子只有线性3  5 V 连待机3 5 V都还没有出来。你看下我发的图哪个地方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  都是通病问题了  RTC电容坏了在硬盘贴纸下面

网友:
只会求助?不会搜帖子?论坛一大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不是大电容就是硬盘背后贴纸下的小电容短路电容的问题!

网友:
RTC电容坏了在硬盘贴纸下面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通病机器,直接干电容了。南桥背面电容。

网友:
硬盘下边贴纸       南桥rtc电容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硬盘下面 电容的问题  这款机器的通病  可以找下图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吗,南桥背面电容短路

网友:
都是通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南桥短路,这个板子只有线性3  5 V 连待机3 5 V都还没有出来。你看下我发的图哪个地方电压是哪里来的。

2脚5V_AUX电压是插电就应该有的电压,3 /5V芯片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