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S6平面G920系列不能快速充电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7-10-09):
    今天接到一部三星S6平面手机 (G9200)故障:充满电需要4-5个小时 正常快速充电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 检修如下
    1. 将手机接到快速充电器发现只有0.57A电流(测试充电电流前提是要买USB TESTER)正常快速充电是1.16A左右
    2. 更换充电接口板故障依旧(排除充电小板故障 )
    3. 判断为主板导致 由于没有图纸 只有笨办法一步步来维修  测量主板充电接口附近的电子元件发现2个二极管短路 拆下2个二极管后故障解决正常 把故障点图片发给大家共享下 :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三星S7e连接电脑没有反应充电电量显示不准一会0一会100%,0的时候开机就立马关机,100的时候可以开机使用,是哪里问题,电池电量检测是直接到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三星S7e连接电脑没有反应充电电量显示不准一会0一会100%,0的时候开机就立马关机,100的时候可以 ...

你这个是板子问题 修不了  主要部件都被屏蔽罩给盖住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直接秒杀!!!!!!!!!!!

网友:
没图纸。这么小的二极管短路的不是会导致手机开不了吗、只是出现充电慢有点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