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270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7-10-08):
华擎Z270主板  不触发    主板进水。补了5处断线,腐蚀。
现在现象是PWRBTN有3.3V ,短接开机针脚 IO(NCT6791D)  60  61脚有跳变。  IO63脚   PSON# 4.8V不能拉低。

主板待机+5vsb  +3vsb       RSMRST# 3.3v    SLP_S3# 3.3v     SLP_S4#3.3V

IO 70脚+3VSBSW应该是高电平有效,现在始终是0V。  不知道IO(NCT6791D)   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求助大神。

上U点亮。该主板确实要上U才能触发。 如10#所讲:io 102脚   无U  2.8v ,IO保护不能触发。上U后,102脚 0v,主板触发。

现在主板似乎还有点小问题。关机断电后,再通电,偶尔SLP_S3# 0v     SLP_S4 0v ,不能开机。断电  清楚bios后再通电    SLP_S3# 3.3v     SLP_S4#3.3V 又可以开机了。  bios刷了也一样。

网友A:
PSON#不能拉低,楼主换IO了没有,IO与绿线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B:
s3 s4上来了 桥那边正常之后就看io条件呗  供电没有的跑不出来线就人为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不能拉低,楼主换IO了没有,IO与绿线间有没有断线

换IO,故障一样。IO与绿线间没有断线。PSON#  IO端和24针电源端电压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3 s4上来了 桥那边正常之后就看io条件呗  供电没有的跑不出来线就人为调试

现在就是不知道,IO(NCT6791D)   还差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不知道,IO(NCT6791D)   还差什么条件。

还差什么条件?觉得像的但是没有的  人为去创造 电压不要超出标准就行了

网友:
强行触发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偏值电阻问题呀a.//////。。。

网友:
主板+5VSB  经一个8.2K电阻直接连到IO 70脚+3VSBSW上。  强行触发后  内存1.2V     VCORE 1.01V。没上U,10多秒后主板会关机(关闭VCORE,关闭CPU风扇)。没有假负载,也没U试。

网友D:
测测102脚H_SKTOCC#,是个什么样的电平。如果是个高电平,找个1151的U来。修板子没U,你咋能确定板子是否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测102脚H_SKTOCC#,是个什么样的电平。如果是个高电平,找个1151的U来。修板子没U,你咋能确定板子是否修 ...

好的,多谢提点。订个U回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提点。订个U回来试试看。

客气,此信号是IO用来检测CPU是否装入,不然IO会保护无法工作。亦可人为加电阻接地使该信号变成低电平,看看能否触发,不过最好还是装CPU来试试。

网友:
你可以换io试试看了

网友C:
上U点亮。该主板确实要上U才能触发。 如10#所讲:io 102脚   无U  2.8v ,IO保护不能触发。上U后,102脚 0v,主板触发。     现在主板似乎还有点小问题。关机断电后,再通电,偶尔SLP_S3# 0v     SLP_S4 0v ,不能开机。断电  清楚bios后再通电    SLP_S3# 3.3v     SLP_S4#3.3V 又可以开机了。  bios刷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U点亮。该主板确实要上U才能触发。 如10#所讲:io 102脚   无U  2.8v ,IO保护不能触发。上U后,102脚 0v ...

这个J8问题我也碰到好几块了,*脏话*,SLP_S3$放电才出高电平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话说这种主板还修做什么啊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手足无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U点亮。该主板确实要上U才能触发。 如10#所讲:io 102脚   无U  2.8v ,IO保护不能触发。上U后,102脚 0v ...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通常上CPU才能加电的板子,我修的时候只要是SKTOCC#变低电平能加电的,我都是不上CPU把此脚接地后看能不能加电,能加电的再断开上U,尤其是修过CPU供电的,避免直接上CPU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话说这种主板还修做什么啊
说的好像z270已经沦为g31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