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开机发热,开机时最大电流有1.8 a

楼主(2017-10-08):
用稳压电源进系统后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用电池不会,指纹接口附近发热,指纹不能录入到最后一步,有时打不开任何程序,有时打开设置后就超级卡顿,正常的时候功能除了指纹不能录入完成其他全正常,应该修指纹吗

网友:
查下指纹供电的对地阻值,指纹也可能坏。

网友:
问题应该好查,电流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发热大

网友:
肯定查指纹供电,用排除法慢慢查。

网友:
发热大的地方可能短路了,查一下看看!!

网友A:
遇到有发烫的就好修了,顺藤摸瓜,不走弯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指纹供电有问题,打下指纹接口座的对地值与好板进行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有发烫的就好修了,顺藤摸瓜,不走弯路

同感就怕不热。不热还不好找

网友:
触发一下  如果80  为正常 查指纹升压芯片       如果超过80 重点查漏电部分

网友:
可以先从指纹入手   看看供电阻值等

网友(2017-11-14):
同样故障有解决的吗?我一直没找到问题。

网友:
看看那方面的阻值正常不  指纹

网友:
换指纹呢,正常吗,换完之后在考虑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