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电源短路,3.3V与5V对地短路

楼主(2017-10-08):
本人小白,才开始电脑维修,接手一个联想B460电脑,到手时检测状况为大电流,稳压电源显示3.5A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一步一步排查,最终找到3.3V  5V对地短路,后面无法继续排查,希望以前修过次机器的大佬告知一声如何下手,感激不尽。     图片中箭头标注地方全部短路。

网友:
你这都是三路短路了?、、记住有些阻值低不代表短路 这三路目前测试都是0?

网友:
要是大电流 先查下公共点  …… 要是不会修 可以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这种故障麻烦.如果3V短路比如EC、桥是必坏的.可能其它元件也会坏..5V就不好说.换板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二次电源短路引起的吧,用电流法烧下看看,那里发热

网友:
铁壳子短路了,修这里没用的,铁壳接公共点的

网友:
应该不会是3路都短路了,你运气这么好?

网友:
这板3V,5V一起短的不多哦,你再多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烧了、

网友:
先拆掉待机芯片,再测量电感看看是否还短路...

网友:
用电流法烧下看看,那里发热
  哪里发热修哪里

网友:
什么是电流法求解,听说看电流的几A能知道是过哪些器件,到几A就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怎么看电流判断。

网友:
你先拆掉下管 看3.5v有没有对电源in19或者12v短还短就拆上管-管理芯片   然后在检查3.5v有没有对地短路  正常阻值应该在100以上  如果还短就拆bga芯片或者io

网友:
用电流法烧下试试,前提是你懂怎么用电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