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7-10-08):
正嗑瓜子呢,来了一对小情侣说电脑有点问题要看看,取机一看联想y485,按开关直接亮了,我说这不是好的吗?美女说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在别的地方修了好久没修好,显卡也换了,好吧,那就关机再开上电到0.9不动了,跟她们说是主板问题,报价留机,等两人走了以后拆机板号:
裸板上电0.7不寻址,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目测显卡换过,BIOS刷过,一时半会没思路了,就放那放了一会,再拿起来怎么开就怎么好,这不是来搞笑的吗?好

不容易等到不寻址了,既然电压都出来了那就查复位吧,无线网卡22脚0V,
查到U2
板子上一找是个空的没装,
直接往下查到了U5

测得2脚3.3v,5脚0.9v,其他的都没,发现问题了,查+3vgs来源,找到Q15 发现5678脚3.3V,123脚0.9V,为了偷懒直接连起来了,但是待机偏高0.06能亮机,后来还是把线拆了,仔细一看Q25有点不对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
测试了几个小时反复开关机都没问题,维修到此结束,不太会排版,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大家见谅!

网友:
楼主很不错,加油,分享的很好,学到了又。。。

网友A:
楼主,图纸上标的是U15,不是你说的Q15啊?

网友B:
楼主很冷静是怎么想到电压都出来了就查复位的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上标的是U15,不是你说的Q15啊?

写错了,我都没发现,还是你看的仔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冷静是怎么想到电压都出来了就查复位的尼

电压都出来基本硬启动已经完成了,软启动最好测的地方就是复位了,所以就先测了复位

网友:
看起来像是进水的样子

网友:
时序很重要,基础啊,得吃透了,赞一个

网友:
这机器换了显卡还能亮机的上家也不容易的啊,不亮机就没有去查供电,这供电去的地方不是一个吧

网友:
看着有点乱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出来基本硬启动已经完成了,软启动最好测的地方就是复位了,所以就先测了复位

什么叫软启动就最好测的就是复位了哦

网友:
分享的很详细 按照你的思路我看懂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确实电压正常大多就是复位电路和南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仔细看还是  有收获的    学习了

网友:
这种AMD的现象还是不太好修的,主要是现在价格收不起来呀,这种好多都不想搞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不错,学习楼主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顺序就是电压-复位-信号

网友:
楼主这样的都是大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时序很重要,基础啊太会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