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的电阻如何焊接

楼主(2017-10-08):
主板上最小号的电阻烧坏了,板子上的焊点脱落了,还有救吗?

网友:
有救  焊点掉 找相关走线刮开 焊接

网友:
可以从旁边的支点跳线,,,,,,

网友:
可以飞线的,刮开就可以补线了,在放大镜下面

网友:
烙铁焊接,用跳线连接,刮开油漆就可以补线了

网友:
刮开表面层用万用表测量附近的元件,飞线连接焊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