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195WV 显示器维修、不要轻信测屏器。

楼主(2017-10-08):
故事:        前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一个显示器,横闪很厉害,他说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这样了,我说:估计屏坏了,他问:能修吗?我说:先检测一下才能下结论,于是我就拆好用我新买来没有多久的测屏器试,换了多跟屏线,都是中间有竖2指宽的竖条,我说确定是屏坏了,我就给客户装好了,我想想不对,我就说:我再给你试试,可能有奇迹,他说我:好吧,我就插电一试,真的OK了,图像正常了,由于误判,没有多收客户 钱,就收了50 的手工费,汗!当时客户在没有拍照,没有图片上传。

      今天,一个同行拿来一个acer G195WV  显示器,暗屏,电源指示灯不亮,于是我就拆了电源板,量电压,3.3V,5v,还有一个20V,基本是正常的,我就怀疑是驱动板与屏短路故障,由于我那新的测屏器在,于是就先测屏试试,换了好几种线,还是暗蓝屏,不知道是测屏器问题还是屏问题,反正因为头天的事,我是不相信它了,我就 去修驱动板,我插上驱动板电源线,测电源板电压,3.3v=0v,5v=5v,20v=20v,我用表量驱动板的U12电压,0.002V,3个脚差不多,我就先用手摸看看有没有发热的,于是摸到C38 发热,我用表打,1.18欧,确认是电容击穿短路,换一个料板上的电容,再通电,3.3v 正常,1.2V有了,断电装好再测,屏正常亮机,维修成功,所以说不能太依赖测屏工具了。本文话多了,讲的都是细节,我维修 就几分钟弄好了,发一个帖子还用了不少时间。

网友A:
万用表给力。用不起啊

网友B:
我没有测屏器。以前自己用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的一套东西测。很好用。测屏器也不贵吧。

网友C:
测屏器也会不准,好奇怪,谢谢分享,留意下,维修液晶屏少,一般都还是靠经验和网查旧帖。

网友D:
楼主,你说得是真的嘛,不可完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给力。用不起啊

都跟我10多年了,有感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测屏器。以前自己用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的一套东西测。很好用。测屏器也不贵吧。

你其实再买一套屏线就可以了,测屏器不是理想的那么好,用一个驱动板加各种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E:
FLUKE的表看着养眼   楼主修显示器也是有不错的经验

网友F:
哥们,你的测屏器不太好吧?我有一个,觉得很好用啊,主要是要找对屏幕的分辨率,电压什么的,虽然偶尔有错误的时候,但是一般测的话都是八九不离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FLUKE的表看着养眼   楼主修显示器也是有不错的经验

这表都用10多年了,我都研究了好久才把所有功能弄懂,可惜我那表笔两头坏了,现在买不到那么好的用,就用了代替品表笔。修了10多年了,多少学了点,不是经验,运气还是要算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的测屏器不太好吧?我有一个,觉得很好用啊,主要是要找对屏幕的分辨率,电压什么的,虽然偶尔有错 ...

我刚刚买没有多久,我已经发现两次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买没有多久,我已经发现两次错误了,

最开始用的时候,我还烧了个笔记本的屏呢,笔记本的屏一般都是3.3v   台式的大屏,一体机什么的都是5v的,电压调错了。,害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买没有多久,我已经发现两次错误了,

小心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屏器也会不准,好奇怪,谢谢分享,留意下,维修液晶屏少,一般都还是靠经验和网查旧帖。

恩,是的,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得是真的嘛,不可完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吧

不能太依靠仪器了,还是多动脑筋的累计经验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