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台式机IS6XM REV:1.0 维修

楼主(2017-10-08):
联想原装台式机
主板维修
板号
IS6XM REV:1.0
,这个主板测量时钟信号有了,在测量复位信号也有了,插上诊断卡,开始有跑马,以为是不过内存但是换了几个内存条还是不行,然后下了个blos刷上去就可以了,简单维修
主板维修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完美了,可以放严管区。

网友:
如果是有图片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不是上图, 是上BLOS

网友:
烧机大法解决大短???????????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过程很详细,下角碰到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