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M1851开机显示0A,无动作

楼主(2017-10-08):
据用户说是先是卡纸,把纸取出来后,然后就这样了,我拿过来机器一看,发现开机显无法打印0A,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就没什么动静了,照着从启动一下,故障还是依旧,检查了一下纸路,发现没什么卡纸的地方,一时不知道怎么修了,上网查了一下,有说是主板的问题,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兄弟伙不,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故障?
主板
联想

网友:
激光机卡纸一定要看一看定影部件有没有损坏 在看一看出纸或是进纸传感器有无归位!

网友:
这个 机器我给用户报了价,用户把机器扔给我了,不要了。我自己,闲着无事,拔了几个插件,拔定影,下面硒鼓检测控制板的排线报0B的错,余下的排线主电机,排线激光器2个扫描那边和显示3根线,拔了0A 不变,可能的故障就是激,光器和主电机,板。结合网上的零星信息0A就可能是主板本生和主电机,激光器,拔激光器,主电机,还有0A,不是先前说开机扫描有反应然后就显0A了吗?最后还是怀疑了主板。因为没东西代换,用户又不打算修了,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