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两块技嘉板GA-B75M-D3V REV2.00维修记录

楼主(2017-10-08):
1,版号:技嘉GA-B75M-D3V REV:2.00
故障现象:上电跑马秒掉
这主板是淘宝同行的一批统货板中的两块,这两个故障以前没碰到过。所以发出来分享一下。
拿到主板检查外观无明显问题,通电试机,发现上电跑马秒掉不会重启,重新触发还是一样,瞬间测各大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IO的12v 5v检测电压2.0v电压都正常,这次决定换个IO IT8620E试试 ,从料板拆了个IO换掉以后,上电不会再掉电了,直接跑马亮机
附上亮机图
2,第二块就是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查到5v电压检测不正常只有0.几v,

以前都是把VIN3相连的电阻去掉,直连IO的124 125脚,都可以了,这次不行,上电测124 125电压都是0.几v,尝试把C4拆掉(这个电容没有发黑也没有外观上的不同,应该是它漏电),就可以了,124 125脚电压恢复到2.0v电压正常,就有CPU供电了,这主板也是修好了

网友A: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B:
感觉技嘉这批主板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请问版主,为什么我每次发帖都会出现很多圈圈,图片不能完全显示出来,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技嘉这批主板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啊

是啊,这主板问题多多,这只是这其中比较奇葩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为什么我每次发帖都会出现很多圈圈,图片不能完全显示出来,该怎么解决

图片格式最好是JPG,体积最好别太大。另可以把图片每次都上传到空间相册里,编辑帖子的时候从相册里选取,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D:
那IO很难吹下来   楼主有啥诀窍

网友E:
VIN电压检测异常也会引起CPU没电压,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N电压检测异常也会引起CPU没电压,学习了

这款板子看上去没有CPU默认电压。 IO电压检测不正常就不发出PWROK到桥,造成后续的桥不给CPU DRAMPWROK PROCPWROK 这两信号,CPU出不来svd给电源管理芯片

补充内容 (2018-1-31 17:39):
CPU供电芯片是ISL 95836,确认没有默认电压。技嘉GA-Z77P-D3也用这芯片

网友:
大神修板就是简单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现在我IO 都懒得换

网友F:
还是技嘉好修啊!我修块SOYO A55,都几天了还没好。。没图纸跟盲人摸象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是技嘉好修啊!我修块SOYO A55,都几天了还没好。。没图纸跟盲人摸象似的。。

没图纸修确实挺麻烦  梅杰主板更是坑爹。。。话说你这主板是什么故障

网友:
我也是尝试着换IO。不修好这心也咯着不是

网友:
IO的检测电压以前都还没有测量过,原来是2.0v电压正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修确实挺麻烦  梅杰主板更是坑爹。。。话说你这主板是什么故障

供电全都有,有时钟无复位。看论坛上面的AMD单桥时序分析说总线1.2V出来之后反馈给桥,桥就会发出复位。这个没图纸真心无从下手。。。

网友:
AMD单桥时序分析说总线1.2V出来之后还有个SB_PWRGD,这个信号查了没

网友:
小白求教 供电的8针的场管怎么测啊啊 万分感谢

网友:
天天都是这种故障 ,真没意思。。。。。。果断加分

网友:
楼主们都是大神级别,努力学习中!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G:
修主板看着就头痛,因为太麻烦,而且很有可能桥坏,给楼主加分,修主板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主板看着就头痛,因为太麻烦,而且很有可能桥坏,给楼主加分,修主板不容易

这技嘉b75还是很少桥坏的,多是小三腿管 电阻坏的多

网友:
Asus B75M-PLUS_1.02,集显无显示,无供电

网友:
现在主板都没人修了,价值不高都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IO很难吹下来   楼主有啥诀窍

那就别修了

网友:
楼主的秒杀技能非常要得,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技嘉这批主板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1-07):
又学了一招,太感谢了楼主

网友:
先收藏下嘉主板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网友:
if ic short in condition can we run this

网友(2017-12-19):
IO会引起跑马掉电,看样子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IO很难吹下来   楼主有啥诀窍........................

多练,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