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暗屏非通病

楼主(2017-10-08):
开机暗屏,有时闪一下或亮一会。按论坛上通病,去睡眠开关,挑1脚与9脚没用

网友:
维修思路:1.去开关板用万用表触发,看是不是暗屏,如暗屏与开关板无关。正常亮机就与开关板有关

网友:
我这个去开关板还是暗屏。果断拆主板

网友:
开机测量主板排线接口26脚电压0.4V左右有时0.8V 电压低了正常3.3V

网友:
这个样子发帖 分倒是来的挺快的

网友:
查到Q6  2脚无电压,此管是低电平导通,拆掉些管DISPON开启LED信号有3.3V亮机。睡眠功能正常,度机OK

网友:
上Q6位置图片......................................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屏本身的问题,上来先拆主板呢?

网友:
暗屏是屏幕有影,背光不亮吗?还是没有图像,电流正常?

网友:
LID信号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有的不触发,有的不显示,时好时坏时会造成时正常是非正常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很多,屏Led部分坏的少,大多我都直接拉到3.3,即快又方便。

网友:
最喜欢修暗屏了,一般测量条件就可以查到问题的,不行就改电路。

网友:
可能你碰到这台比较特殊吧,我上次修就是按照论坛的方法修好的

网友:
应该是先排除屏的问题在拆主板吧

网友:
你发图上的位置是短接了,还是直接拆掉了

网友:
这个是亮度信号吗。。。。。。。。

网友:
是啊 电压不够就啦个3.3V给他,也不用搞的太复杂了哇

网友:
查条件太麻烦了,直接飞线多快,楼主思维挺准的,按理论应先查屏再拆板的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后 ,直接把开启信号割断,然后接个屏供电3.3V就OK了

网友:
刚接了个和你一样的,本想直接给它个3.3V算了,看到你的方法也试试,也行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先换屏 再者查主板和屏线

网友:
来自: 山东
查条件吧。经验是个人总结。参考可能不会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