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不插卡还一直显示正在搜索

楼主(2017-10-08):
6代不插卡还一直显示正在搜索,插卡也显示正在搜索,运营商不显示,*#06#不出串号,有基带,把基带拆了测u1v1点好着,为彻底排除这点我把u1v1还又飞线了,还是不行,最后按照维修宝典里的提示把所有*#06#不出串号的芯片都换了,还是最初的问题提,怎么办:bukaixin:

网友:
有基带解调器的话查下时钟,不行就看下TX和RX。再不行ID板一个搬板咯对不对。现在搬板最好把WIFI一起搬。

网友:
以为是维修经验,进来学习。原来是求助。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A:
先看基带供电正不正常,再看基带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首先确保你的时间是同步的,如果时间同步基带下U1V1脚又飞过线了,那么问题还是出在RFFE总线上,换掉所有RFFE总线上的元件还不行,就得打所有RFFE总线脚位的值,因为可能存在某个芯片RFFE脚位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基带供电正不正常,再看基带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基带供电不正常,的现象是没基带,楼主现在有基带啊

网友:
拆掉打一下阻值啊,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没有打下阻值   。。。。。。。。。。。。。

网友:
光看必杀会把你搞蒙了。你得知道这个地方的结构原理。那那么多必杀呢

网友B:
查S2 3 4  供电?

网友C:
RFFE               打值      看看 正常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FFE               打值      看看 正常        吗

查过了阻止正常,为了彻底排除它还给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S2 3 4  供电?

有基带的,为啥什么还要查s2 s3 s4的供电呢?

网友:
高手啊!~!~受教受教了。S4供电在哪里可以查询到

网友D:
修过两台台,拆了基带飞了线依旧不出串号。最后更换了天线开关解决的,这条线路是FREE2总线

网友:
菜鸟我是来学习,不错持续关注!!希望有新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两台台,拆了基带飞了线依旧不出串号。最后更换了天线开关解决的,这条线路是FREE2总线

FREE2总线              具体  怎么查

网友:
我有个7代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修的没方向了

网友(2017-11-09):
调制解调有吗。。。。。。。。。。。。。。。。。。。。。

网友:
可以看看基带  U1   v1  容易断线

网友:
FREE总线是主要问题所在,换了不行就打值

网友:
基带供电 测了 有没有偏低

网友:
我把换过的功放又换了一边,现在被我修成,不插卡开机显示正在搜索过一会出现无服务,按*#06#出串号有基带,然后插卡开机还是显示正在搜索过一会显示无服务,按*#06#出串号有基带,但不显示运营商,说明不识卡了,开机测LDO5没有1.8v,换了基带电源和主电源还是没有1.8v,测阻止300多好着,再把硬盘边上的二极管换了和SIM卡保护管拆了,还是不识卡显示正在搜索过一会显无服务按*#06#出串号有基带。感觉快被我修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