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15LM00040 没电源

楼主(2017-10-08):
AOC  215LM00040    没电源

同行送来,拼命按开关,也没有指示灯,拆开后,单一块电源的电,有18V电压,知道电源是好的,插上逻辑板后,18V也就消失了,拿表测18V电压处只有0.018欧电阻,看清一下有个电容有点裂,焊下,没有短路了,在笔记本板上拆一个补上去,装好,开有指示灯好了。

网友A:
我问一下遇到这样可以烧鸡吗?这是固态电容吧!没有极性的那种

网友:
观察得挺仔细的,不错。这就是台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最好弄了。 很快就能确定故障点。 能不能修。很快搞定。         啊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通电就是那个电容短路导致的?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短路的呢

网友:
显示器很简单的,一会就可以判断故障了,直接换也行,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遇到这样可以烧鸡吗?这是固态电容吧!没有极性的那种

也可以烧鸡,你这个具体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通电就是那个电容短路导致的?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短路的呢

肯定是电容损坏2段击穿导致接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