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440公共点电压低,兹兹响

楼主(2017-10-09):
DELL E7440机器主板版号 LA-9591P,插上电就兹兹响,量公共点电压只有6V左右,电压偏低。多插试几次,偶尔又正常。正常时电压是13V左右。这里要说明的是此机不同以往机器,保护隔离过后,19V电压通过充电电路产生公共点电压。充电芯片是BQ715,已更换。问题依旧,请大家分析分析电压为什么会偏低。

H55
哥哥,把PQ704 PQ706 换掉 看看

网友A:
插上适配器公共点应该是18.5V左右吧,只有6V左右,今来的第一个P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适配器公共点应该是18.5V左右吧,只有6V左右,今来的第一个P管有问题吧。。。。。。

请看清楚我的说明。。。。。不同于以前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B:
现在新一点机器保护隔离和苹果做的差不多。 并不是进来19v出还是19v。 出来后14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一点机器保护隔离和苹果做的差不多。 并不是进来19v出还是19v。 出来后14v左右。是正常的

一般能响都是电感在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能响都是电感在响吧。。。。。。

一般是。 电感。变压器这一类才会响。有时能耗可能那个件。性能不良。或者虚汗。芯片。电感脱焊一遍选。

网友:
问题查处来了没有,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查 隔离管吧    还有就是充电芯片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学习记得留个脚印呵呵。我是来看能看到好东西不咯。

网友:
插上电有啸叫检查各电感的上下管,以前遇见过神州的有啸叫显卡上下管问题,断开低压公共点的后级公共点能否正常

网友:
电压偏低,有可能是某个东西拉低了,多插几次电就正常,或许是把呢个东西预热了。

网友:
呵呵烧鸡  试试   呵呵呵    19v供电挨个短

网友:
仁宝的机器烧鸡好烧啊 一般都是B+啊

网友:
多查查回馈电路和输出检测 或者烧烧后级看有无发烫

网友:
会不会是公共点有电路或者是隔离管

网友:
保护隔离管子先排除。。。。。。。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公共点电压只有13v左右后来更换MOS管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知道在哪 个本本上见过..正常的公共点电压只有7V那个样子..忘了..

网友:
有的修了,不要急,慢慢修。。。。。。

网友:
充电芯片各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C:
后级又短路的地方吧  ,试试看断开后级

网友:
烧鸡试试 看看是不是是否短路。。

网友:
我现在更换了PQ704暂时正常,等下冷机后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又短路的地方吧  ,试试看断开后级

后级没有短路,只要电池充电芯片工作输出13V,显示进系统都正常。

网友:
修好记得分享一下心得 我给你加分

网友:
能吧整个图纸放上来吗

网友:
一般都是mos管的问题,换换试试

网友:
滋滋响,应该是哪里电流大,这个没什么好的办法,听是听不出来的,只能慢慢去排除了

网友:
一般响是电感响,不行的话直接连过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正常,能的话查p管分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充放电芯片,还有那两个管子换一下,会有意外的结果,

网友:
还是  烧鸡 吧   好用得很

网友:
用得到收藏下

网友:
公共电压只有6V,说明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后级短路。供电的电压14V被拉低。你可以一个一个断开待机CPU显卡内存的上管节点排除

网友D:
若无短路 查下保护隔离相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无短路 查下保护隔离相关信号

正常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测了有PWM脉冲波,滋滋响6V电压的时候没有PWM,明天把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今天换了上管当时好的,冷机还是不行。说明还是充电芯片周围哪个元件不稳定,

网友:
PWM电路 洗刷刷,酒精洗干净,测一下自举升压。
有个设备上的板子,24V进,出5V,2V 的,经常遇到有时上电不输出保护的,仔细洗干净就好。
不洗的吹热也好,冷了不好。
那是空气潮湿加电后电解,电路板上有漏电、
洗洗试式看

网友:
公共点正常是能正常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