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3S不充电,换尾插无果

楼主(2017-10-09):
昨天接修一台红米3S,故障不充电。

拆机,简单量下尾插5V供电没有,直接更换尾插!

安上尾插小板,测试还是不充电诶?拔掉尾插排线,测量尾插小板二极管没有问题
,内联座5V也正常。那这样就不是尾插部分的问题,剩下的应该是尾插排线或者主板有毛病。机子为一修,排线坏掉的可能性低,遂拆下主板,看一看,量一量。发现敌情:

二极管短路:

果断拆之:

装外配,测试OK!

注:更换尾插,更换尾插小板二极管都无果的,可以参考下,看到的朋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大板还是小 板

网友A:
前天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同样的故障,同样是那个二极管短路看来是这机子的通病了

网友B:
就是 5V稳压二极管击穿,拆掉不用也可以,最好安装一个

网友:
肯定是大板,都能看见SIM卡槽。

网友C:
安卓版的贴必须加分,几天都没人放个贴出来,要不然以后这个版块都可以撤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同样的故障,同样是那个二极管短路看来是这机子的通病了

这个机型修到多的话,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5V稳压二极管击穿,拆掉不用也可以,最好安装一个

手头没有料板,直接拆了,简单快捷,正常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卓版的贴必须加分,几天都没人放个贴出来,要不然以后这个版块都可以撤消了。

所言极是。就你加了分,立正,表示感谢!

网友:
拆二极管的是主板,如你说的大板。

网友:
不错,来学习经验了!!感谢分享!!直接换尾插小板!!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一定要顶起,支持安卓

网友:
希望大神们多发些有图有真想的案例,,真心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二极管击穿。拆掉没事。这样的也报不上价吧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可以用什么顶上呢?这个二极管可以用什么顶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可以用什么顶上呢?这个二极管可以用什么顶上呢?

可以料板找个换上,实在没有就直接短接。

网友E:
其实只要有图纸的话,测阻值就行了,不用前面的换来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只要有图纸的话,测阻值就行了,不用前面的换来换去

很多时候手头上是木有图纸的,替换法这样是最有效直接的方法。

网友(2017-11-22):
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不错  懂了很多  谢谢分享....................

网友:
希望大神们多发些有图有真想的案例

网友(2018-09-14):
我前几天给一客户修过这个 开始给他换了个尾插充电好了 过了几天又不充电了 这个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这个故障,遇到过,再次又温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