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求助

楼主(2017-10-09):
6SP后摄像头不照相,闪光灯不能用,提示:“IHONE温度高闪光灯停用”这个是哪的情况

网友:
查一下电压

网友:
把C2220和R2220扣掉试试

网友:
这两个件是温度检测那边的吧 ,我摘掉试试

网友:
         查                温控  电阻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是CPU虚焊了,按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是CPU虚焊了,按着就可以

这个 问题                严重了啊

网友:
把照相修好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