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华硕M5A78L-M LX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10-09):
直接测试待机电压,怎么只有2.8v,断电打值,600欧姆左右,正常啊,应该不是短路,直接打开点图,原来是2个电阻和一个3端稳压器组成的线性,估计是电阻, ,线换了个3端稳压,还是一样的电压低,不触发,剩下只有电阻了,拆下测试,发现对地的POR208(205欧姆)电阻只有160欧姆,直接在料板拆了个205电阻,上机ok,电压正常 ,上cpu触发上电ok

网友:
有图就是好,,,,,,,,,,,,,,,,,,,,,,,,,,,,,,,,,,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分压电阻变小了?少见

网友:
十月一遇到好多客户 放了半年。。回来电脑不通电的

网友:
待机3.3V偏低,不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
分压电阻变小导致待机3.3v偏低。。。

网友:
大师技术呀厉害了我的哥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像这种待机分压电阻坏的很少的,一般都是稳压器坏

网友:
楼主技术真棒,请问点位图上面能看到电阻值吗

网友:
谢谢分享,简直直接一针见血,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待机分压电阻坏的很少的,一般都是稳压器坏

恩,害的把稳压器拆了,..............

网友:
你的修理的好顺利,好羡慕,技术过硬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呀厉害了我的哥 66666666666666666666,不过好像电阻阻值只有变大,没有变小的说法吧

网友:
修的这真仔细,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三端稳压,好像是PG0506还是什么,是个场管,G低电平导能的

网友:
三端稳压管分压电阻阻值变小,造成待机电压变成2.8V,不触发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

网友:
电阻阻值能变小??????。。。。。。

网友:
厉害了,观摩崇拜,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在迅维里,得到充足感

网友(2018-02-03):
纽扣电池你给拆了?。。电池就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华硕KO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