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en开头的bios芯片选什么厂家?

楼主(2017-10-09):
如题,CFEN
Q32B~104HIP
我的编程器很古老,是希尔特3000U
选择界面是:

没有该厂家,会出现不匹配。

想问下,有人说,芯片不一定要校验?
wo juede 我觉得要啊,必须要啊。

忽略厂家ID,可行么????

网友:
一路红灯的结果,在校验的时候,报错。

网友:
你这编程器 不支持吧···
我们现在的 可以看到好多厂家的···
还有就是 校验最好···
有的机子 同一个BIOS 不校验点不亮··

网友: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新版本软件下载

网友A:
cFeon是台湾宜阳,去编程器官网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软件,看看能不能更新后识别这样的BIOS芯片。

网友B:
希尔特官网有新版本了。。。。。。。。

网友C:
你的编程器软件没有不支持这个芯片,建议去编程器官网看看有没有更新

网友:
可以根据不同版本的编程器来试试 刷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Feon是台湾宜阳,去编程器官网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软件,看看能不能更新后识别这样的BIOS芯片。

对了,请教下。
别人说,不一定要校验。也能用。。。

我刷bios生怕本来刷能好,因为自身问题导致弯路。所以,我都力求能刷过。
这个校验,是必要么。。存不存在人说的,不一定校验。意思是,校验不过,也能试试。

还有就是bios芯片代换的问题上。首先容量一样,然后最好厂家一样。(我自己理解,当我没有一样的厂家的时候,就只能找容量一样。)关于bios代换,容量一样外,还需要什么注意的呢?谢谢指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尔特官网有新版本了。。。。。。。。

幕友,连64位win7都不支持。。。呵呵
你头像签名不错。那个写的是什么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程器软件没有不支持这个芯片,建议去编程器官网看看有没有更新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我也有时候会用到这个编程器   我一般用16的    你用16的试试

网友:
809f完美支持,所以这些老编程当时多先进,它不更新都落后很多了,论坛上的那些人还把这些垃圾当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请教下。
别人说,不一定要校验。也能用。。。

BIOS遵循准则肯定是容量要一样。有些不能互换,那是因为有些芯片字啊地OTP部分内容,有些编程器可以读取OTP部分,刷新到新的芯片里去,也就一样可以使用。当然现在还存在1.8V的新BIOS芯片,和传统3.3V的BIOS芯片不能代换,虽然可能是容量型号差不多,但是后缀部分有区别,这要好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请教下。
别人说,不一定要校验。也能用。。。

嗯嗯,又被指点了哈。
那个,也就是是bios代换就试试呗,不一听容量一样的前提下,换厂家会百分百通用。
然后对你说的,1.8v的芯片。我记得大多都是3.3v吧。这个,电压不同区别很大的。
我还没见过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