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0 g3

楼主(2017-10-09):
机器不显示  电流在0.45左右跳变 机器太新没图纸 上家说没有配件不给客户维修了 那我这来的 去年的机器 确实挺新的 LZ对于这种没图纸的机器懵逼 啊  】看见就头疼  谁知道怎么维修 说是进过水 上家已经清除的很干净

网友A:
这个板子买的话要800

网友:
上次修个 16兆BIOS没了,我这没配件都给客户了                       换主板超级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买的话要800

哪里买800老铁?

网友B:
进过水 先看下进水位置  有无腐蚀断线等 无资料维修相对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过水 先看下进水位置  有无腐蚀断线等 无资料维修相对不好修

快疯了

网友:
是吗主板 够新的呀  上网呢 搜不到图纸吗  故障问题严重吗 客户怎么说的呀

网友C:
电流有跳变 就能证明 板子 还是有救得  0,45  应该 是 待机电路 问题吧 和系统供电电路查查看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跳变 就能证明 板子 还是有救得  0,45  应该 是 待机电路 问题吧 和系统供电电路查查看看你

CPU集显供电都出了 不亮几

网友:
现在的机子集成度都特别高了啊。。。。。。。

网友:
按照时许来走,肯定哪里没过电,进过水的坏的地方千变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看看是哪里进水了。,重点检查

网友(2025-10-08):
这个小经验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