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焊接

楼主(2017-10-09):
电路板上最细最细的电阻,只有不到1mm大,这样的小电阻,一般如何焊接呢?

网友:
烙铁。风枪 都可以啊
只要是熟练

网友A:
现在为了挣点金币  不容易啊  兄弟们

网友:
是这么小的电阻,如果焊盘脱落了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为了挣点金币  不容易啊  兄弟们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看你的习惯和实际哪个更方便点 我个人一般位置都用烙铁

网友:
我的板子好像有损坏的电阻正想看看怎么换呢

网友:
烙铁、风枪 都可以,一般位置用烙铁

网友:
用风枪吹  镊子一把    疯风枪温度和风速调到合适的挡位 剩下的就是熟练程度了 自己慢慢练吧

网友:
用热风枪  电铬铁都 行:):):):)

网友:
师傅教的,用烙铁上加点锡,去粘小电阻,在拖放在焊盘上固定,烙铁拿开,如果没对齐在用一边用风枪吹,一边用夹子对正,在用烙铁在电阻两头加点锡(在加锡前要等焊盘上的锡干后加),其实换小小的电子器件呢最好不要一开始就用风枪很容易把小器件吹掉,吹掉就难找了。

网友:
烙铁直接两头一起一下就焊上去了特别简单 要是掉一个就接个pin上去在一头一头焊  两头掉就接两头在焊  我们cpu脚坐里面pin还不是照样接

网友:
用尖细烙铁就可以焊接呀,掌握温度,别把焊盘弄坏了

网友:
pin是个什么东西?能否指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