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 无公共点

楼主(2017-10-09):
如图,PQ9 G级 和P1点,有0.94V

补充内容 (2017-10-10 15:05):
已解决,谢谢各位 ,解决过程,更换24725后,依然公共点没电压出来,然后把PQ9 PQ10一起换掉了,电压出来了,现在亮机试验了几个小时了,OK

网友:
查bq24725,导通和截至是要它来控制的

网友A:
直接拉过来看可以看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过来看可以看机吗

这个还可以直接拉过来?
没这么操作过啊

网友:
BQ24725第20脚 VCC电压18.94,4脚ACDRV也是0.94V

网友:
查充电芯片条件,  由它控制的

网友B:
确保后级没短路可以跳过隔离电路测试

网友:
PQ9 G级应该有22V以上才正常,查24725芯片条件

网友:
后级BATT+无短路,24725工作条件都有哪些呢?

网友:
另一个与VIN有关的脚位 6脚ACDET有2.6V的电压

网友:
无公共点就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隔离管是否击穿   以上正常就查充电芯片

网友:
好了 没    老板

网友:
那就修主板吗   你这样是在干嘛  打酱油啊   你都不认真去查

网友:
还没好,这个板子的预供电电路被简化掉了,根本没装,现在正在研究24725工作条件,预供电电路没装但现在PQ12与PQ13的输出端有1.05V电压,想不明白怎么过去的

就是这部分,根本没装

网友:
楼主  我手里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等我下个图纸 我来分析分析

网友:
另外,不装不是应该打个@的吗?仁宝把这个程序简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保后级没短路可以跳过隔离电路测试

直连AC IN到B+吗?
以前还真没这么试过,是否如果直连可以启动就是更换充电芯片啊

网友:
bq24725 容易坏 换这个先吧

网友:
测bq芯片6脚电压检测有没有          那个保护管g级应该是24v的

网友:
BQ24745VCC,ACDET,REGN这些都查了吗,隔离MOS管有没击穿,公共点有没短路,全部查过了再来发帖好吧,否则就是灌水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呗 无公共点电压没出来 3 V 5V

网友:
这个图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也是没有怎么操作过,新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