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20 维修求助

楼主(2017-10-09):
初学,懂一点点理论基础,DELL 7720 机器 故障 加电 键盘灯亮 外接无显示,桥芯片热 CPU热 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感激
cpu
芯片

网友:
如果你自己不会,还是送专业维修的吧,不为别的,连个机器上到多少A电流都没有描述,谁能帮你?

网友:
先学 会看电流的变化。再根据电流的大小就能有大不致的维修方向了。

网友:
初学 这个要结合 电流分析 要不是很懂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