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50 TI 黑将 没有供电

楼主(2017-10-09):
大神们有这个显卡的图纸吗?没有核心供电跟显存供电
  核心供电管理芯片OP=1MC1N 有修到过的吗?  这个PDF根本找不到啊.

网友A:
二楼好答案,具体在这个贴里有该芯片的定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4847-1-1.html

网友:
显卡一般是没有外流的原理图,这个应该是rt8813

网友:
显卡除了 供电IC 或者短路很多都搞不好的 奶奶的  心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好答案,具体在这个贴里有该芯片的定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4847-1-1.html

感谢大神提供的资料 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神提供的资料 非常有用............

修好了没?

网友B:
工作条件都达到了,应该是管理芯片坏了,同行客户价格太低了没有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都达到了,应该是管理芯片坏了,同行客户价格太低了没有修了

好吧,本来还想着能有个原创帖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本来还想着能有个原创帖出来呢

换了估计就能好了 很多大神应该都修了很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估计就能好了 很多大神应该都修了很多了吧!

如果各路工作条件都满足,那换了芯片应该能好。

网友:
·显卡除了供电,其他都不好搞!花屏就把你搞得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