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10-09):
ACER  E1-570 进水不开机 ,在论坛找到图纸了,但是没有点位图,不知道元器件的位置,哪位大神有点位图啊

网友A:
点位就别找了 没有的

网友:
先说说什么现象嘛 ,,放大镜找找有没有断线

网友B:
鸿基你还想找点位?。。。。。。。。。洗洗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鸿基你还想找点位?。。。。。。。。。洗洗睡吧

不好意思 ,我找到了,你要不,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就别找了 没有的

找到了,买了一个,可以打开,还有点位图程序

网友:
有图纸就修把。点位找不到 看图纸可以找到元件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找到了,你要不,我给你

you830719@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说了半天,楼主修好没有这个是重要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图纸都有点位的 有图纸就可以参考维修了

网友:
点位就别找了 说说什么现象根据经验修

网友:
发出来主板具体板号

网友:
大一点的芯片有坐标啊    只能跑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