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 液晶屏有块红斑

楼主(2017-10-09):
5547 开一声报警,刷bios 亮屏!昨天晚上亮屏的时候看了下电脑,屏好像没什么问题!今早开机!发现屏右下角有个红斑!修换过上百台显示器和液晶屏!这种状态还真是第一次见!大家看看是啥情况!能消除吗
刷BIOS

网友:
屏坏了 上次我修到一台DELL显示器 右边偏红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 换屏才好 LED灯管也不会发红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屏花了吧 直接报价换屏吧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么让客户凑乎用要么就换屏

网友:
直接换屏就ok了。。。。。。。。。。。。

网友:
屏的问题 不影响使用可以将就用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屏幕坏了,一般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