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10 AILZA NM-A18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09):
z410 AILZA NM-A181不开机维修 拆机发现PQ311烧糊了 处理后找料板换了下管 插电保护隔离不过 把PQ302短接不触发 老老实实换掉PU301 可以触发了 但电流到0.9左右掉电 撤掉可掉电源 直接用电池点不掉电但也不显 懵逼了 这个机器查掉电太痛苦了 直接淘宝淘剪板EC 带程序的 换上去后不触发  直接旺旺过去痛骂了一通 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呀 再把原来的EC换回来 奇迹出现了 竟然好了

网友A:
真的是神器了, 拆下来EC再 噶上去 就OK。。。。奇葩 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神器了, 拆下来EC再 噶上去 就OK。。。。奇葩 的故障

这应该是虚焊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神器了, 拆下来EC再 噶上去 就OK。。。。奇葩 的故障

也许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这种剪板的EC也不是卖芯片的剪的  所以出故障你和他们理论没有什么意义 …… 也遇到过换过多个剪板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