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 B75-V 5V电压过高重启。

楼主(2017-10-09):
今天同行拿来一片华硕P8 B75-V开机报错,进COMS里看到 5V电压过高提示, 进系统会重启。进咱们论坛查一下,发现有这些问题,然后自己动手修,所以非常感谢咱们论坛平台。我是把12v的电阻断开和5V的点相连线就OK了,不报错了,进coms看显示电压正常。

网友A:
华硕掉电经常会出现这个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掉电经常会出现这个分压电阻问题

谢谢大师的指导和提醒。

网友:
华硕通病,分压电阻出问题引起的检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