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一台55英寸的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7-10-09):
   一台液晶55英寸的电视,不开机,接电源打开开关,电源板电压都有,12V  5V  24V  都有,按开关无反应,测量按键的开机键无电压,我感觉是开机键无电压导致的不开机,电源板主板都有电压,难道是背光问题导致的吗?    这个电视还没牌子,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刷个程序看看,或者找图纸查下开关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程序看看,或者找图纸查下开关电压是怎么来的,

关键是这个电视没有牌子,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路图就更难找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程序都找不到,更不好刷了

网友:
山寨产品难的搞!!只有按照板子的型号找

网友:
电源板5vsb电压有吗,有的话就是驱动板坏了,实在修不了就改个通用的板就去就可以,成本也就100多块,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到淘宝上买个通用的电视版改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开机键没电压跟数据没关系的,自己跑一下线路,液晶主板比较的简单,上面应该为3.3V通过上拉电阻到按键还有电容到芯片内部  就这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键没电压跟数据没关系的,自己跑一下线路,液晶主板比较的简单,上面应该为3.3V通过上拉电阻到按键还有 ...

哦  知道是这么个原理,可是跑线,不好找元件太小了,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换块主板省时省力,利润不比修少.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万能主板。。。。。。。。。。。。。。。。

网友:
先刷程序,不行就换板。。。。。。

网友:
灯有没     。。。。。。。。这种先排除】

网友:
太好了,正好需要,学习中,谢谢,辛苦了

网友:
你到某宝查这个驱动板型号看有没有 换一个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短接下按键看下能否开机,如果不行就刷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