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安装NV显卡驱动后黑屏怎么搞

楼主(2017-10-09):
安装NV显卡驱动后黑屏怎么搞111111111111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先装系统 在换显卡

网友:
启动时 按 f8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系统后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更新系统

网友:
换个早期版本的驱动呢,或者安装纯净版的系统再打驱动,再不行就考虑硬件吧

网友:
不是软件就是硬件,装下官网试下

网友:
换个驱动版本试试 不行就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在安全模式把他删除重新安装~~~~

网友:
     如果是win7系统的话,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在系统属性里禁用nv显卡驱动后重新启动,如果可以正常显示,表示nv显示有故障,重新加焊、植珠或者更换显卡。

网友:
用系统盘装,不要ghost的系统,一般能解决软件问题,硬件问题就只能修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   试试

网友:
安装NV显卡驱动后黑屏怎么搞11111111111

网友:
什么机器!台式机方便的话换个显卡试试!要是笔记本 估计就是显卡挂了!给客户报价,价格合适直接换显卡啊!或者直接换主板!、

网友:
什么机器!台式机方便的话换个显卡试试!要是笔记本 估计就是显卡挂了给客户报价 价格合适直接换显卡啊 或者直接换主板

网友:
f8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系统后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更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