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5005台式机集显不亮 独显能量

楼主(2017-10-09):
如题台式机集显不亮独显亮,

客户的机子一直没集显,

开机后会有滴滴两声像正常开机了  但是集显就是不亮。。。

CPU型号是SD3850JAH44HM这个CPU支不支持集显

还有这个问题有遇到的帮忙指导下。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板载CPU的问题,加焊,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CPU能拿掉的  不过跟正常台式机的要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板载CPU的问题,加焊,一般都能解决

CPU的能拿掉的   不过比正常的要小